g41mt s2p cpu电压低通病

楼主(2020-02-04):
就是这个isl6312 23脚en ph4电压低,正常1.5v左右就可以,我的1.2v不行,后来飞了个1.5过去正常了,分压电阻问题,感谢论坛的帖子的启发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有问题,换电阻可以不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有问题,换电阻可以不用飞线

新手不会换,电阻那么小

网友B: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修G41 ,h110 都出来5年了

网友:
G41,四相供电?,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修G41 ,h110 都出来5年了

新手练练手,只是兴趣罢了

网友:
(* ̄3 ̄)╭小花花砸你

网友:
分压计算公式:U=u/(R1+R2)*R2  就是最后分压得到的电压

网友:
不错,思路清,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 牛A 牛 C 之间!

网友:
只要有钱赚,管他G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