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5A55 ver.3.00

楼主(2020-02-04):
A75A55   ver.3.00  60-99掉电重复跑码???无头绪各位大师求助什么问题。。?????

网友A:
有刷过bios吗?
测过供电没

网友B:
测ec vin1/2/3/4/5上的电阻

网友:
AMD的啊,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过bios吗?
测过供电没

耍了电压也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ec vin1/2/3/4/5上的电阻

ec12345脚?

网友:
别逗了,送修吧

网友:
插上独显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过否

网友:
测测电压是否都出来了。都出来就测测桥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大佬,米吃完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