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6 Plus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4):
  机器型号:iPhone6 P

  故障现象:无录音,前后摄像头不能用,打电话无法熄屏,前置听筒没有。

客户描述:

维修流程:
  把主板装到总成测试,发现无录音,前后摄像头不能用。打电话无法熄屏。前置听筒没有这些问题。

  观察主板,发现这个主板是修过触摸飞过线的,怀疑高温导致前边问题,先从座子J1111入手,发现座子开裂,感光二极管拆掉了,换后打值发现听筒信号阻值无穷大,音频芯片空焊,发现摄像头2.85V转换管空焊,重值。

  这些修好后,前边问题基本解决,就剩打电话无法熄屏,开始测电压,电压也都正常,又测了开启信号,电压也正常,看开启信号是到白触摸的,难道白触摸有问题?又测试了下上拉供电R2405的阻值,发现PP1V8_GRAPE供电的对子值只有30左右,因为这边连了几个芯片。如图:

  拆吧,先拆了白触摸,不行又抠掉滤波电容,也不行,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U2403被上家换过直接拆掉阻值正常,又把拆掉的芯片换上,开机测试OK。测试图: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