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各个指示灯没一个亮维修案例

楼主(2020-02-04):
古董笔记本接电池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既然不开机了,啥提示都没有,排除电源适配器,电池问题,怀疑BIOS电路没工作,BIOS程序掉了?没BIOS可刷啊!kb3926qf 供电OK,32.768k起振了,按power键nbswon1输入电平有3.3-0变化,就是不亮电源指示灯,按理插上电源适配器就有电源灯亮的!!!自身复位一直低,给南桥rstmst没有复位信号,南桥没上电?

网友:
查下EC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电池拆掉,清除BIOS试一下

网友:
帖子不能编辑删除啊?插电源适配器,不接电池,啥灯也不亮是正常现象。为何3920_RST会是0.4v,拆掉q6,通电能开机了,断电再焊上q6,通电3920_RST变3.3v,机器正常。

网友:
单纯一点说EC 的EC_RST有问题了...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