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fl8000uq,X542UQ 2,0 贴纸X542UQR合成met和官方bios保留基本信息

楼主(2020-02-05):
机器:fl8000uq  8代I7
板号:x542uq rev:2.0
贴纸:x542uqr
me版本:11.8.50.339

建议大家以后刷bios要看看me版本,在论坛下了个fl8000u的不触发。然后自己发离合成一个OK。

网友:
怎么分离的?是官网的bios加本机的me么?还是用官网的me合到本机的Bios里?谢谢

网友:
官网6M的bios加别人配置好的ME

网友(2020-04-09):
好东西,分享了,解决问题了

网友:
多谢,刚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客户手痒设了BIOS密码,用你的BIOS完美

网友(2020-11-29):
版本对上了,第一次开机慢正常,但显卡没了?

网友:
检测不到网卡   刷一个试试

网友(2021-01-09):
独显驱动不上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分离再合成

网友(2021-03-10):
如何合成 原BIOS 有 请高手帮忙合成一个  谢谢

x542uq 2.0 old.BIN

网友(2021-08-16):
可以用,显卡也正常

网友:
亲测好用,

网友(2022-01-22):
亲测可以用就是 显卡驱动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