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book 840 G2 板号6050A2637901 MB A02图纸

楼主(2020-02-05):
HP ElitBook 840 G2 6050A2 ...

HP ElitBook 840 G2 6050A2637901-MB-A02.pdf

网友:
感谢楼主分无私分享

网友A:
板号一样 下载后对比料号都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一样 下载后对比料号都不对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修的HP  Elitbook 840 G2  的板号是6050A2637901 MB A02,故障是USB小板进水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是U3065腐蚀导致3V短路,清洁干净后再测量确定是这个芯片的第21脚对地短路。

烧机后找到是这个脚位连接的C3093电容烧通了短路,这个电容位于主板的另一面,更换了就工作了。

图纸的来源上标明是给HP Elitbook 840 G2 板号6050A2637901 MB A02,打开图纸后根据板子上进水的芯片旁边的标注号一查就找到该芯片了并且标注的信息和主板上一致,因为进水的机器拆机后我都要拍照受损部位方便和顾客沟通,但其机器他部位的详细照片就没拍了,维修时只只用到了主板故障部位的图纸没发现问题,其他图纸上标注的其他部位就没时间去检查了。
因为顾客已经取走机器了,这些是我手上目前有的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下载试一下吧

网友B(2020-07-08):
这个版号的EC是MEC1322,G2的EC是MEC1324,所以你这个不是G2的图纸。声卡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号的EC是MEC1322,G2的EC是MEC1324,所以你这个不是G2的图纸。声卡也不一样

我又上网上复查了一下,由于手中已经没有主板实物没有办法对比,我这边网上能找到这个主板型号的图纸的来源只有两个:
https://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85724

https://www.alisaler.com/hp-elit ... 1-mb-a02-schematic/

第一个是要注册一下的我已经有账号了,第二个是随意下载的,两个我都下载了对比了一下和我贴在迅维上的都是一样的,同时我也刚刚发现6050A2637901 MB A02这个板号也有些网说是G3的板子,可能是这些人上传图纸的时候描述混淆了,实在不好意思帮不上什么忙,这些资料是目前网上能够找到的了。

要是其他同行要下载的话可以点上面第二个网站直接下载,以免浪费大家宝贵的下载分。

网友(2022-10-28):
多谢你分享宝贵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