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大音频腐蚀损坏引起打电话无声音维修

楼主(2020-02-05):
iPhone6 大音频腐蚀损坏引起打电话无声音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打电话无声音

维修过程:

  客户描述说手机进过水,用不久后发现手机打电话没有声音了,那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下,考虑几个地方听筒、喇叭、主板, 把手机屏幕拆下来,重新换个屏幕总成测试一下是否是听筒的问题,再换新的屏幕测试时,故障依旧,接着把主板拆下 显微镜观察,主板整个板都严重进水,再仔细的观察,大音频U0900芯片进水严重。

  进行主板清理干净,这种情况下一般考虑就是先把大音频芯片换了,因为大音频芯片一旦损坏就会没有声音,所以先把大音频拆掉,直风枪420度拆下,拆下后趁热进行主板清理。

  接着换一个新的大音频芯片350装,装完之后,再次进行测试,打电话有声音了。至此,维修完毕。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