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网本有待机3v/5v,按

楼主(2020-02-05):
求助,上网本有待机3v/5v,按开机键电流跑到375ma就不动,应该是那里的问题?求大指点思路

网友A:
无跳变嘛·有的话bios,,,,无的话查下所有供电,上网本0.35左右跳变开机

网友B:
风枪吹下说不行就有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跳变嘛·有的话bios,,,,无的话查下所有供电,上网本0.35左右跳变开机

谢谢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下说不行就有奇迹了

或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跳变嘛·有的话bios,,,,无的话查下所有供电,上网本0.35左右跳变开机

bios已经刷过,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