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无限重启。

楼主(2020-02-05):
我有一台6SP,如果是一直玩的话,手机是正常的,玩几个时也没问题,但是只要待机或者返回桌面,手机一会儿就自动重启,反复这样。这是什么故障?
谁会修,能修好收多少钱啊,谢谢。

网友:
同样遇到过,不是电池的问题,是主板的事,好像是CPU电感 还是啥来着

网友:
研究故障所在就比较费时间,省事就搬板

网友A:
进设置  隐私 分析 分析数据  找到Panic打头的文件  截图放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设置  隐私 分析 分析数据  找到Panic打头的文件  截图放上来我们看看

好的,这些看不懂,,,,

网友:
打开panic-full开头的文件看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一直没进论坛 你打开panic-full  然后截图发出来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