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4EL2电源图纸

楼主(2020-02-05):
在家无聊,利用闲置飞利浦244EL2电源板跑线路自己画的,供参考。

网友:
扫了一眼 注意整流桥 方向  (吸收电路貌似也不太对)修改下,没看容量,吸收应该是对的 很严谨,忽视了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了一眼 注意整流桥 方向  吸收电路貌似也不太对

嗯,多谢提醒

网友B:
精神非常可嘉,可惜有错误处。加油!

1.整流桥画错了,
2吸收电路中的电容画多了,多画了1个电容
3电阻应该只标识阻值和功率,不用标识2次阻值
4对热敏电阻的知识不熟,标识不全。

网友:
你是个细致的老师傅,向你学习!

网友A:
简单修正了一下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修正了一下错误!

TP606和Q701还有个小连接的小圆点,Q701和Q702那两个是MOS可是用那个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606和Q701还有个小连接的小圆点,Q701和Q702那两个是MOS可是用那个画不出来。

bjt代替也行,电路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606和Q701还有个小连接的小圆点,Q701和Q702那两个是MOS可是用那个画不出来。

可以用线画 我嫌麻烦  就保留你的原图了  点已经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神非常可嘉,可惜有错误处。加油!

1.整流桥画错了,

吸收再看看 607  应该不至于多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神非常可嘉,可惜有错误处。加油!

1.整流桥画错了,

我修正下  看我帖子

网友(点评):
万能的李工

网友:
楼主维修画成此图也是耗费极大精力的,我修复下,15楼终稿  不改了 两个控制开关机MOS和稳压部分尊重楼主原图,原汁原味

网友A:
电源板15楼更新了,终稿

网友:
哈哈,三月开春开始流浪,这回有空网络也好就发个图玩玩,流浪网速峰值百十K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15楼更新了,终稿

辛苦了,吸收电路对的,有一个小电容在主板背面就是c607,   最终图纸以15楼为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神非常可嘉,可惜有错误处。加油!

1.整流桥画错了,
2吸收电路中的电容画多了,多画了1个电容
3电阻应该只标识阻值和功率,不用标识2次阻值
4对热敏电阻的知识不熟,标识不全。

多谢指点,指点的相当到位,本来无聊画着玩儿的,这一发来出经过大家讨论,又长了点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吸收电路对的,有一个小电容在主板背面就是c607,   最终图纸以15楼为主。

懂电源的  看下15楼自然明白 吸收没毛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指点的相当到位,本来无聊画着玩儿的,这一发来出经过大家讨论,又长了点儿知识。

呵呵,我也不精通,只是对特别重要的电路知道点,对吸收电路只知道点皮毛,见笑了。

平常入门级开关电源修的多点。

网友A:
把主控芯片型号发下 我加到图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主控芯片型号发下 我加到图里

strw6262         ……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rw6262         ……

OK,三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rw6262         ……

已经添加!

网友:
26楼添加厚膜芯片

网友D:
画的不错,要向老师们学习,收藏保留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E:
能画出这么工整的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画出这么工整的图的都是高手

电路基础决定修理水准,那些天天叫嚷实战第一的,是不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的不错,要向老师们学习,收藏保留以后,可能用得着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基础决定修理水准,那些天天叫嚷实战第一的,是不会明白的

同意。没有理论知识做基础,就像根基不牢的大厦。

网友F(2020-04-17):
我只可以说无聊到家时干的事。对不(还是病毒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可以说无聊到家时干的事。对不(还是病毒还的,)

哈哈哈,对的,平时哪有闲工夫发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