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肺炎的问题,无法出门,家

楼主(2020-02-05):
最近因为肺炎的问题,无法出门,家里有2破显示器,想组装一个好的,装上去之后出现的画面中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主板没有识别到屏

网友:
VGA有输入信号吗。。。。。。。。。。。。。。。。。。。。。。。。。。。。。。。。。。。。。。。。。。。。。。

网友:
刷软件,数据不匹配

网友:
我有次给显示器清灰就搞成你这样了

网友:
保护了,亮一下就灭

网友(2020-03-20):
屏线插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