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屏幕显示异常

楼主(2020-02-05):
如图: 更换过屏幕,显卡芯片如果有问题因为没有焊机,所以不敢动。需要检查那个地方,请教高手有个方向

网友:
笔记好久不修了,有点生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外屏接也没有反应

网友:
没有工具就尴尬了无解,修好是不可能只有另外打主意。

网友:
没有焊机,就用风墙吹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建议重点 看下屏线或者显存

网友:
你没有工具,我怎么告诉你怎么修呢

网友A:
断开独显供电电感看看

网友:
这款是通病

网友:
貌似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三个地方 屏 显卡显存 屏线,一般屏线的问题多。用排除法

网友:
老通病!显存死了!干显存

网友:
我只遇到过显存的,在面对显卡右边第一个,

网友:
修到过sony的6分屏,换显卡没好,是设置排针问题

网友:
没工具 换主板试试吧

网友:
受教了各位,谢谢!燃起了维修的执情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燃起了维修的热情

网友:
你改成集显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独显供电电感看看

断电感不能上电,会烧供电芯片或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感不能上电,会烧供电芯片或场管

别扯了 懂不懂啊 断开电感只会不出电压 不会烧芯片和MOS管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

网友:
显卡问题,我修不少于10台了。4画面或6画面的。

网友:
先显存加热看看有没有变化再决定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显卡加热上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是不是高分普分搞错了

网友:
看下屏线或者显存

网友:
6分屏一般都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大部分显卡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那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

网友:
你用热风枪吹下 显卡后背十秒 再加电看看 如果好了 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
热风枪旋转着吹显卡加热,别吹太久小心烧了,吹热后通电看看

网友:
把屏线剥开就知道了,断线了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加热靠近CPU一侧的第一个芯片就正常了,谢谢大伙

网友:
靠近屏线接口的两个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存的确是通病,显卡背面的2颗

网友C:
主板背面显卡右侧第一颗显存  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去就好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索尼分屏是屏幕问题,不过你这个既然换过屏肯定不是屏幕,这个电脑显存是通病,先丛植显存吧

网友:
显存用风枪就能搞

网友:
谢谢分享,6分屏演示

网友:
屏幕   屏线 显存   显卡  一一排除吧

网友:
显存坏了UV3和UV5

网友:
联想这款机器很渣,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感不能上电,会烧供电芯片或场管

恕我孤陋寡闻,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显存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感不能上电,会烧供电芯片或场管

小白???断开供电可以判断显卡是好是坏,二代以上都是双显卡可以这样操作,部分机型不可以,不单拆下管,是不会有雪崩效应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 显卡问题   老毛病 了

网友:
没BGA么  那怎么解决问题呢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看看有没有变化呀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换屏试试看,还是这样估计就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工具就尴尬了无解,修好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背面显卡右侧第一颗显存  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去就好

卧槽。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你这直点要害之处

网友:
到底是什么故障,修好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显存坏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显存,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网友:
修好了嘛??????????

网友:
这是通病呀...论坛一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加焊大家说的显存就正常了,大家都说是通病,为什么是?我水平不够说不出来

网友:
加焊显卡 应该会好

网友:
重做显卡吧,看一下能不能用集显

网友:
摸摸那个显存咯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但是要一颗颗换,也比较麻烦

网友:
估计是显存坏了吧,但还是先简后易。

网友:
显存不打胶还是比较好搞

网友:
通病,显存问题,干8个显存 保证好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是显卡问题,我记得我在联想内部资料库看过屏程序不对也会这样,你在找个屏幕看看。

网友:
做BGA吧,多数显卡

网友(2020-04-17):
靠,牛人啊,你怎么知道是这个显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