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42寸液晶电视开机不定时开关机

楼主(2020-02-05):
LG  42寸液晶电视开机不定时开关机
故障为:不定时开关机
电视型号如下

内部实物图

维修过程:
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测量到主板板号为IC803的VCC电压异常不正常时电压为2.7v下图为IC803的电路图

查找IC803的8脚的VCC来源为IC1100提供下面为芯片实物图

下图为IC1100电路图

由于手头上没有原型号的IC芯片只能用通用的可调芯片改装修复。

修复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附上电路图

LG 32LG31RC液晶彩电图纸.pdf

网友:
这个技术好的一逼,哈哈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神这个IC803的程序丢的多不,在维修中。。。我以前遇到个机器故障类似时不时开不了机,查了说是要升级软件,还没搞呢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神这个IC803的程序丢的多不,在维修中。。。我以前遇到个机器故障类似时不时开不了机,查了说是要升级软件,还没搞呢客户拿走了。。。

硬件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