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来看下

楼主(2020-02-05):
这个应该led有颗粒坏了吧

网友:
还不一定是颗粒坏了,接可调24V先点一下再确定

网友:
LED背光排线坏碰到的LG较多

网友:
屏幕背面撕下来 看LED 升压的排线是不是折断了

网友:
咋感觉不是背光的问题,貌似屏坏了。。。

网友:
看是不是回路 断开了,屏接口按两下 打打值看

网友:
连一起就好了

网友:
背光灯珠坏了 换掉就行了

网友:
一组灯不发光了

网友:
有可能反馈出故障了,把反馈连到一起试试。

网友:
有一组LED没有亮, 这屏幕拆机的也恒便宜

网友:
要么叫客户将就用,要么换个屏,不贵,换个拆机的也行.

网友:
可以确定就是LED背光问题,有的是连接背光的扁平电缆接触不好,有的是灯珠损坏导致

网友:
a爬线断或灯珠坏一个

网友:
直接换屏吧  这个屏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