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笔记本电脑这是什么情况了?

楼主(2020-02-05):
要开机开不了,我就以为是没电了。连接充电器后,电脑就能开启了。可是在桌面右下角的"电池"栏目里显示"没有电池"。 充着电就能用,电量永远都显示100%。可是当我一把充电开关关上,电脑立刻死机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可能性较小的是电池接口松了,很有可能电池跪了。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设置成不充电了,如果不会设置直接重置系统看看,还不行就送售后检测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