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无内存电压/桥电压偏低/不能关机维修

楼主(2020-02-05):
   最近修了3张技嘉的主板的笔记,菜鸟级别,所以表述的不正确的地方高手扶正,谢谢
   1:技嘉H61m-ds2主板关机后风扇不停机,通电自动开机,查图纸看见绿线ps_on相连到一个芝麻管的1脚,2脚连的IO一个供电(具体什么名字忘了),3脚接地。把此芝麻管取了,一样的问题,还是不能关机。再查看从接口那里还有个贴片电容,一端接地。直接用镊子翘了此电容,插电不再自动上电。能正常关机断电。

   2:第2块为点不亮,转会重启,偶尔能够点亮,取下来之后测试VCC1_8_PCH电压为1.45V左右,不正常,先以为是3脚的en电压偏低导致的,结果测试3脚为1.8V,是正常的,测试Ic的1脚输出有4.2V左右,感觉是正常的吧。但是en电压也够,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导致输出频率不够,试着换了个LM358,测试Vcc1_8_pch电压正常了为1.8V.再回头测试IC的1脚有4.35V左右的电压。

   3:第3张有时候转了就停,有时候一直转。也直接测试Vcc1_8_pch电压正常有1.8V,然后测试Vcc1_05_pch为0.3v多一点,明显不正常,正常为1.05V.测试输入端,也就是内存供电电压为0.4V。看起来这张板是内存供电偏低导致的。

测试发现内存的ddr_en为0.2v左右,肯定不正常,把相连的两个芝麻管取了后,还是一样。这个电压也没有连接其它上拉电压,应该就是芯片内部发出来的。

想到这里心想肯定是芯片坏了,于是换了一个8120D,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心想难道是换了个坏的?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是不行,这个时候考虑,相连的芝麻官也取掉了,芯片也坏了还是不行,测芯片的供电 boot 电压都是正常的,难道是周边电路出问题了。贴片电容容易坏,我把fb相连的c152更换,更换后通电测试,ddr_en出来了为1.2V不知道那个电容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如果能在照片上做个标记就更棒啦。

网友(2020-04-26):
这种修理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