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900-13 内存升级

楼主(2020-02-05):
有没人试过升级板载内存 这款机器有4g 8g 16g 不知道是不是都换成大容量颗粒就行了呢?

网友:
没换过 不知道

网友:
我拆过这个16g的,给苹果A1466,15年款 升级过内存,还编辑成案例发在朋友圈了。苹果有设定电阻 改一下设定电阻就可以了。你这个没有图纸 比较难搞

网友:
有图纸不难!

网友:
应该换颗粒了还要改主板的设置电阻

网友:
工程不小

网友:
太新了,没图纸

网友:
只能换主板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哟

网友:
高人,这个我想都不敢想

网友:
那肯定是不行的,换这个比较贵,以前换华为的笔记本,16G.1300块

网友:
我只知道,不同容量的内存码片不一样!

网友:
没有图纸 升级内存风险很大的   还不如兑换主板

网友:
还有黑胶,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