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gtx460进不了DOS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2-06):
显卡花屏gtx460进不了DOS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坏了呗,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不就是把卡换了就好了吗??除非你有修卡的能力,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呗,还能是什么问题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把卡换了就好了吗??除非你有修卡的能力,另当别论

想学习下怎样修显卡

网友:
主芯片不行了,估计你没设备搞不定

网友C:
花屏和dos好像没有关系吧,不过花屏死机了另外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和dos好像没有关系吧,不过花屏死机了另外说

就是一进DOS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