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和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6):
  今天拿到一台客户的手机,客户描述是不能开机。

  先拆机观察下:发现CPU右上角的螺丝柱不见了,主板被挖开飞了线。

  先不管这些,首先上可调电源看下电流情况:发现电流上到200多时又落回定在150左右。

  按照手机开机电流工作流程,一般电流上到200多还不开机的一般都是显示和背光电路有故障。

  先用万用表打下显示和背光电路的对地阻值。打值后发现阻值没有异常,那就先把显示芯片换了试下,换了后还是一样,接着只好把背光芯片换了,换好后发现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了,接上屏试了下,果然能开机了,背光也正常了,可好景不长,当到手机解锁界面时,屏幕突然慢慢暗了下来,一片漆黑,背光又没了,电流也和开始一样定住。

  看来就是背光这边有问题,所以导致手机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开机了,找到了问题根源,接下来又是换背光芯片,可是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测量电压发现背光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唯独背光升压的17V电压没有升上去,用灯照隐约看到屏幕卡在了开机界面,既然换芯片没用,那就把背光芯片和二极管、电感都换了。

  每次换了都是开始正常,但第二次开机后又不行了,百思不得其解时,想到拆机时螺丝柱被刮开主板飞线的地方,会不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通过查资料发现这个螺丝柱下方有很多走线,其中就有背光电路的线。

  挖开主板,发现背光正极的线有些裂痕和缺损,拿来铜线飞好并涂好绿油。

  上电测试发现故障还一样,并不是刚才板层线路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向邓师傅请教了这方面的问题,邓师傅说还有一种可能引起无背光的情况,就是CPU到背光芯片和主电源的DWI总线,用来调节背光亮度的,可以把背光和主电源拆了分别打DWI线的对地值,如果都正常的话把主电源芯片换了。

  听后,按照师傅的指导,打了DWI线的值,发现正常,最后换了个主电源芯片,重新装好背光芯片,开机测试,背光亮了,手机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

网友:
可以  学到了  一直认为背光三件套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