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请帮我看看这个电容的底部是不是坏的?

楼主(2020-02-06):
大家新年好!请帮我看看这个电容的底部是不是坏的?

这是PC电源5V输出线路上的两个滤波电容,怎么它们的外表一样,但底部不一样?电容表测容量正常

网友:
电源区活跃用户!看波波

网友A:
怎么这样问?怎么问得出这个问题呢?小见多怪啊你!参数一样外形材料工艺差异嘛,好不好先看外观有没有损坏,没有的话就看看波波了。技术员是潜水出来的吧!水啊。…。……

网友:
外观一样,但底部不一样,波波是什么?

网友B:
胶塞不一样而以,电容表查容量,示波器看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塞不一样而以,电容表查容量,示波器看纹波。

学会修PC电源,示波器是必备的吗?

网友:
波波=示波器?貌似正常,材料工艺不同缘故

网友:
电容表测电容正常就应该是没坏的

网友:
学习了,波波=示波器

网友:
有些万用表也可以测量,看容量。

网友:
电容这东西,我们老师说:只要你怀疑它有问题,换新的就得了。不要测!不要试!电容这东西是用仪器测不出好坏的。

网友(点评):
代换当然好,但是不能误判,电容是能测量好坏的,要看你用什么仪器,对于我们做维修的用电桥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只是最后的封装材料不一样而已,要确定电容的好坏和性能要用LCR测试仪,这个才靠谱。

这电容就一般厂家出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不是很贵

网友:
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靠目測不能判斷出好壞,要用LCR測。

网友:
没坏,胶不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找一个换下

网友C:
纠结这个的话你十年都学不会!

网友:
看不出吧,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
我是刚学修电源,这些事都是头一次面对,问下别人是怎么回事踏实点。

网友:
拆下来就丢了吧,带走一套不值得

网友:
正常的,生产时压制有点区别

网友:
只是生产的批次不同,用的材料不同而已。电容好坏还需要用仪器测量。有些电解电容外表完好但容量下降很多。

网友:
万用表充放电测试

网友:
如果谁能看出来好坏,那就是是国家栋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结这个的话你十年都学不会!

一语中的。
搞维修确实不能这么干。
我看论坛 还有人老是怀疑保险丝的
过着执着无用的细节,会进步很慢。

网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B:
天天碰电源的话设备齐全一点好,反正示波器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天碰电源的话设备齐全一点好,反正示波器也不算贵。

要几千元吧?

网友:
5v滤波,工作电压低,电流波动也很小,此处的滤波电解一般不易损坏。除非是质量太差的劣值产品。

网友:
看样子非要来一台示波器不可咯

网友:
二极管档怼上,能正反向充放电就没问题

网友D:
为了修这个PC电源,让我投进几千元,我很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样问?怎么问得出这个问题呢?小见多怪啊你!参数一样外形材料工艺差异嘛,好不好先看外观有没有损坏 ...

兄弟,我平时修复印机的

网友:
如果手头什么也没有左边看上去有点像,最好用电容表测试真实容量

网友:
看这情况应该是没坏哈

网友:
直接换上,都不用检测

网友:
这有什么好纠结了,看他不顺眼就直接换了

网友:
个人认为维修中怀疑电解电容<特别是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的就直接换掉,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费时间。

网友:
这电容也不贵,担心坏就换一个呗,好多板上面都有这种电容的吧

网友E:
这种电容没鼓包的话一般都是好的,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没鼓包的话一般都是好的,不用怀疑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外观看不出什么,用万用表量一下容值就知道了,或者装上电路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了修这个PC电源,让我投进几千元,我很犹豫

修电源难吗,资料好像很少,我修过显示器电源板还行就是能参照的电路资料太少,电源空间太少元件密集不太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电源难吗,资料好像很少,我修过显示器电源板还行就是能参照的电路资料太少,电源空间太少元件密集不太 ...

我觉得很难,我目前就为一个电源愁死了

网友:
这个又没鼓胀,又没破损漏液,所以外观上看不出问题,还是用表测一下

网友:
我刚开始学,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密封胶垫形状不一样而已,测电容好坏还是用LRC电桥准确,经常修开关电源的话最好能配个ESR表,方便很多~

网友:
学徒嘛,总要问这问哪的。

网友G: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下电容有没有充放电过程有的话就是好的没有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下电容有没有充放电过程有的话就是好的没有就是坏的

这个方法我还没有用过,谢谢指导!

网友:
容量正常应该就没事

网友:
直接换一个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H:
如用专业电容表测此电容容量正常,可以使用。电容底部不一样是因为工艺、批次的不同是有差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用专业电容表测此电容容量正常,可以使用。电容底部不一样是因为工艺、批次的不同是有差异的。

谢谢,我是用专业电容表量的

网友:
没坏啊,封装不一样

网友:
如果不存在漏液和变形,根本是看不出来的。不放心就换一个吧

网友(2020-03-08):
封装有很多种,眼看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还是用电容表看看比较准,不然就是装好在电路上用示波器打个波吧~~

网友:
这俩电容。目测没有问题。只能用替换法测试一下

网友:
批次不一样,看样子时好的

网友:
只要没鼓包我一般认为没坏

网友:
觉得有问题又没有检测工具,那就直接换掉.

网友:
用电桥可以准确测出来好坏

网友:
你拿万用表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电容一般只要头部没有鼓包,下边引脚没有漏液,安装位置没有在发热元器件附近(比如散热器电感之类的),一般不会坏的。
当然。有电容表一测即可知道是否容量减少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容一般只要头部没有鼓包,下边引脚没有漏液,安装位置没有在发热元器件附近(比如散热器电感之类的),一 ...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