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V PLUS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0-02-06):
最近疫情发展较为猖狂,到处封城封镇封村封路,搞得人心惶惶,寝食难安,大部份店铺关门停业。天天在家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大眼瞪小眼,
实在是无聊之至。今一早朋友电话告知电脑无法开机,终于有事情可做了。
废话少说,直接进入主题吧。
主板型号为 ASUS B85M-V PLUS V1.01

故障现象为开机三秒掉电,无重启。测量各大供电压值正常。
首先第一步,就是打开论坛搜索一下是否有相关的通病可供参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1006-1-1.html
感谢此位仁兄的帖子,直接先测了主板的SQ22,在论坛上下载的点位图,居然和实物不大一样。

主板上没有标志这个SQ22,但从图纸上看到PQ807过一个就是SQ22,所以找到它也并不是难事。
测得SQ22 开机瞬间电压:1脚0.7V   3脚3.3V,与之相关连的SQ20的1脚为3.3V,3脚为0,图上所见此管控制着3脚的是P_VCORE信号,由此可以看出,如果SQ22的1脚为0.7V,那此管应该导通,所以3脚不应该是3.3V了,那么此管应该就是坏了。SQ22应该是用来做温控的,正常时应该是1脚为高电平,此管导通,3脚为低电平,从而控制
SQ20的1脚低电平,3脚的P_VCORE就为高电平。

红圈处两个上面是SQ22下面的是SQ20

直接拆掉这两个管子,让P_VCORE处于无控制状态。应该问题不大,只是当温度过高时,无法保护了。

以上图就是拆掉了这两个管子。
开机风扇不停了。一直转,插上显示器,果然OK了。

此故障已修复,如果担心拆掉管子以后CPU温度过高时主板不起保护,可直接在料板上拆两个管子装回去即可。
近期疫情防控较为严峻,希望大家健康顺利,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网友A:
修改的漂亮,技术好。
CPU温度控制关断电源
如果要补回这个两个管子,需要哪种管子?NPN?

网友:
和我的故障一样,我也刚拆了SQ20

网友B:
所以坛子是个好东西,养活了一大群人,包括我们和他们(yongfu)。话说回来,引用贴的作者说上电掉电各项电压都低不正常凭经验想到是H_THERMTRIP#是个高手,吃了好东西还是应该多品味一下。另外趴在被窝里跟楼主说一句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的漂亮,技术好。
CPU温度控制关断电源
如果要补回这个两个管子,需要哪种管子?NPN?

具体我也没查是什么管,估计一般都应该是NP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坛子是个好东西,养活了一大群人,包括我们和他们(yongfu)。话说回来,引用贴的作者说上电掉电各项电压 ...

是啊,要不然靠自己一个个信号慢慢查,要浪费很多时间。这样的技术共享,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
不错,论坛确实不错,大家可以在这里共享经验互相学习

网友:
楼主文笔不错,思路清晰。有一块技嘉fm2的板用着会掉电估计也是跟温度检测有关。

网友:
不错,机器最复杂的就掉电了,原因太多了,经验很重要哇

网友:
不对,最复杂的应该是不定时蓝屏,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类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虽然不知道有用没用,先学习了。向大佬致敬给大佬拜年了

网友:
主板大都npn

网友:
有启发,下次可以参考

网友:
发现看帖是提升见识的捷径。

网友:
高手修机不同凡响

网友:
修改的漂亮,技术好。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点赞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华硕H81/B85转转停停 供电全部正常以后就查温控电路 管子最好找一样的型号装回去

网友(2020-04-04):
今天遇到一片也是掉电重启,CPU内存都出电压了,拆除了SQ20、22也不行

网友:
遇到一片同样问题去了也不行,试过强制开机,CPU电压也一样重启,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
技术高超啊,楼主手上是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吗? 总感觉点位图不一致,会不会元件代号都不一样了,比如点位图的SQ21,可能主板上就标注成SQxx了。

网友(2020-07-04):
为什么q22一脚0.7v就可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