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关于BoardViewer

楼主(2020-02-06):
   各位大神BoardViewer不显示引脚名称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就是这样

网友:
那就找有引脚的图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极致科技 -4 分享什么了,瞎扯!

网友(2020-03-30):
谢谢分享以后有可能用到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2023-04-01):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                                                                                             ...

二种情况,一是文件本身有问题,二是这个信号的元件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