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1119 换固态硬盘

楼主(2020-02-06):
惠普TPN1119

所有螺钉如下图
橡胶垫下隐藏2颗螺钉。就这一点注意的地方

触摸板 键盘 用95%酒精消毒处理。
现在拆机 多了个消毒步骤

原来的0.5T机械 直接扔
换上240G ssd

网友A:
换的什么牌子的固态硬盘,见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什么牌子的固态硬盘,见都没见过

方正固态,大品牌,怎么会没听过。

网友:
好,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B:
方正240G固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正240G固态多少钱

¥140

网友:
75%的酒精杀菌效力最强,此浓度的酒精与细菌的渗透压近似,能在细菌表面蛋白变性前渗入菌体内部,使细菌所有蛋白脱水、变性、凝固,最终杀死细菌,故杀菌作用比较彻底。浓度低于70%,则渗透性降低,达不到灭菌消毒的目的,若浓度过高或纯酒精(95%),对细菌蛋白脱水过于迅速,细菌表面蛋白质变性凝固后,形成一层坚固的包膜,就如同让细菌穿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酒精反而不能渗入到细菌内部作用于所有蛋白,以至影响药效。

网友:
这么便宜的固态,耐操吗

网友C:
还是少修点电脑多看点新闻吧,95%酒精不仅杀不死反而会保护冠状病毒的,楼上也有人给你解释了。要学会正确的方法保护好了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少修点电脑多看点新闻吧,95%酒精不仅杀不死反而会保护冠状病毒的,楼上也有人给你解释了。要学会正确的方法保护好了自己

谢谢提醒。我刚才又查了一下,细菌和病毒,好像是2种东西。冠状是病毒,不是细菌。75还是95,好像关系不大。病毒没有细胞膜。

网友:
在家贼无聊但是又有点不想开工

网友:
学习了,现在都是一体的后壳,换个硬盘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少修点电脑多看点新闻吧,95%酒精不仅杀不死反而会保护冠状病毒的,楼上也有人给你解释了。要学会正确的方法保护好了自己

用紫外线灯照一遍

网友B:
方正固态质量咋样?你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正固态质量咋样?你在哪买的

我在当地经销商那里拿的。方正还可以。售后很少。颗粒都是正规的颗粒。主控也不错。我一直用这个。目前没遇到掉盘掉速的。

网友:
哈哈,没办法,一般我也少用这种的固体,有时因成本问题被逼的

网友:
固态多少钱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