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机立刻开机屏幕黑屏,但放几分钟,屏幕就正常,啥原因??

楼主(2020-02-06):
我的联想E580有问题,平时用都没问题。就是关机后不能立刻开机。如果关机,立刻开机屏幕是黑的,我看好像也不是暗屏,就压根就没东西。但外接显示器是可以用的。如果关机后,放个5分钟10分钟的,开机就没问题。这可能是哪坏了?我这是工程机,CPU上没有字,是不是就是工程机的意思?用着没别的异常。

网友A:
一分钱不出就想解决问题 这样打嘴炮没有任何意义 好好找个修笔记本的店子检测下才是正道 自己不要瞎搞就行了 问不出结果的 鉴定完毕

网友B:
支持楼主换个电脑

网友:
主板可能坏了 找个专修笔记本的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不出就想解决问题 这样打嘴炮没有任何意义 好好找个修笔记本的店子检测下才是正道 自己不要瞎搞就行了 问不出结果的 鉴定完毕

呃,你这话说的。。。。我边上有个颐高,上次去刷BIOS。感觉都不太专业。都说刷坏不管,爱刷不刷。后来我就没弄。最后还是论坛里人家给了我一个BIOS。说他这个是工程机的,肯定没问题。刷好了之后我给了个一百的红包。我在这里问,是想得到一个方向,然后再去检测,保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换个电脑

将就用吧,一般一开就是一天,这问题影响不大,但是别扭。

网友C:
你真心想修就拿去给专业的修,开维修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懂又怄维修的就不喜欢这种客户。大方点诚意点别人不坑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心想修就拿去给专业的修,开维修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懂又怄维修的就不喜欢这种客户。大方点诚意点别人不坑你的

肯定要找他们修的,上次刷BIOS也是找他们的,我也不懂这东西,主要现在想知道个方向,万一遇到和学徒啥的呢。。。

网友D:
电脑没有坏,你坏掉了,为啥子要关了机马上又开机嘛为什么不关了机等个10分钟再去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没有坏,你坏掉了,为啥子要关了机马上又开机嘛为什么不关了机等个10分钟再去开呢

工作啊,下班关机。忽然有人又要看个东西。。。你说开不开?开吧,大家都得等会,很尴尬啊,都等着下班呢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BIOS或者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不懂电路无法帮助,修电脑都要是刷bios能解决还叫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