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可调电源插笔记本待机电流为0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06):
我想问下大家,我新买的哈鼎 APS3005Dm 接笔记本的时候待机电流有但是过2秒它就为0了,
开机电流一切正常,笔记本正常的,输出线也换过,电流也调到最大5A了电流表也换过2个了、
想求助下大家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待机电流没有为0,开机充电 电流 一切正常

网友A:
你换个电脑在试一试,不要死磕一个电脑,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其它的要是正常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有的笔记本电脑待机电流很小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些机子未开机时极低功耗,表头测不出来。没毛病

网友C:
换个机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电脑在试一试,不要死磕一个电脑,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其它的要是正常就没问题了。

换了好几个笔记本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机器试一下

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笔记本电脑待机电流很小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它待机电流插电瞬间就有,跳一下就完全为0了

网友:
电源不好吧     换个电源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精度不高,电流表4位的,当然5位的就可以更准了

网友:
精度不够,买到小数点3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精度不高,电流表4位的,当然5位的就可以更准了

一般都是4位的啊,这个也是4位的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问题,有的机子待机电流很小,用5位的可以看的到

网友:
有些机器待机电流就是很小的,不用在意这个的

网友:
精度低的可调电源,很多新本看不到待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