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换错误,剩下两个ec,不知道能否自行diy个故障检测卡

楼主(2020-02-06):
V星的7751v2.1的e c带图纸,自带检测,我想啊,能不能电路改出来,做成检测卡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27311&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35&p_u=1201627
点位,电路

网友:
诊断卡也能diy?新手不懂。老司机捎带吧

网友:
检测灯用了 EC的2-6/118-128几个脚

网友:
供电是这么几个脚,通讯是哪几个呢?

网友A: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LDP口读取检测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LDP口读取检测码

错了错了lpc口

网友:
注意淘宝销量好的~158的检测卡
也就是分两个EC
一个PCI老旧EC,一个pcie带LPC检测的EC,
连接LED数码管的部分都是并联
花这158到底值不值呢?

网友:
PCIE接口的自己DIY不太现实~LPC接口的可以试试

网友:
电路 led lpc定义

网友:
接下来就等淘宝下单洞洞板和LQFP128转换板

网友:
淘宝检测卡使用芯片

IT8892E  {PCIE转PCI}

EPM570T100C5N  {超级总线类芯片}估计是个可编程EC

类别:集成电路 (IC)
家庭:嵌入式 - 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系列:MAX II
可编程类型:系统内可编程
特点:-
存储器类型:FLASH
最大延迟时间 tpd(1):5.4nS
电压:2.5V, 3.3V
宏单元数:440
输入/输出数:76
逻辑块/元件数:570
工作温度:0°C ~ 85°C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100-TQFP, 100-VQFP
包装:托盘
供应商设备封装:*
其它名称:544-1317EPM570T100C5N-ND

特性暂无EPM570T100C5N的特性信息
参数暂无EPM570T100C5N的参数信息
引脚图与功能暂无EPM570T100C5N的引脚图与功能信息
工作原理暂无EPM570T100C5N的工作原理信息
替代产品暂无EPM570T100C5N的替代产品信息
PDF资料暂无EPM570T100C5N的PDF资料信息

网友B: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就是里面的程序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就是里面的程序不好找

不需要换程序啊,en脚全接灯,反馈脚直接加电阻接vc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就是里面的程序不好找

淘宝迅维检测卡也就15块,我觉得不值得自己做,跳过跳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迅维检测卡也就15块,我觉得不值得自己做,跳过跳过

迅维的只支持h系列主板有局限性,我用积分换了一个,还是460等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只支持h系列主板有局限性,我用积分换了一个,还是460等比较好

只支持带ldp接口的主板的检测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只支持h系列主板有局限性,我用积分换了一个,还是460等比较好

460是什么鬼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