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USB芯片坏导致白苹果后灭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7):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后灭屏偶尔能进系统

  根据现象来看原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导致的,但也不确定,所以还是先刷个机看看进度条走到哪再说,刷机的时候第一次刷到第一个进度条刚走完就开始报错4014了,像这种情况看来还没有到硬盘部分,因为根据维修经验,外配损坏也会导致刷机不到第一个等待就报错的,于是就把外配拆下裸板刷机,但还是现象一样。因为同事前几天说这条刷机线可能有点问题了要多刷两遍,于是我再刷一次看,这次居然真的就完全刷过了,但我想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客户描述也是偶尔能进系统的,先把机器激活后开始测试功能部分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经测试,所有功能测试了一遍都正常。这就奇怪了,既然没问题那就先把手机放到一边充电先修别的机器,等有时间再多测试一下看,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再去把手机拿过来看,按开关键没反应,屏幕灭了但还有背光。

  这时在想是因为在充电的时候才灭屏的,是充电管的问题吗?但好像充电管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吧,再想想原来一开始刷机的时候前面两次都没刷过,根据迹象判断应该是跟USB芯片的问题导致的,于是把USB芯片更换掉,充电测试了一天没有出现过问题,故障排除!

网友(2020-03-09):
居然是u2的问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类似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