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自己动手焊接HDMI转AVI线

楼主(2020-02-07):
电脑一直使用的是HDMI转AVI的连接线,过年前两天被客户急着用买走了,自己换了一条VGA的线用,没有对比的时候还不觉得,用习惯了数字信号再用模拟信号真的很不习惯,过年期间也没办法重新发一条,再加上今年的疫情严重都不出门,就准备自己做一条转接线

网友:
接头用的是放置很久的AVI转VGA接头(里面的插芯根据需要重新排列过的),主要的线用了12跟,+5V可以不用吧,屏蔽线都接地(所以看网上有朋友说买的数据线线里面只有14根芯),一次焊完试机成功

网友A:
我帮你纠正一下,不是AVI,是DVI,发帖要专业一些哦!

网友:
生意真好自己的都卖了,我这都出不去家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纠正一下,不是AVI,是DVI,发帖要专业一些哦!

谢谢,都没注意到

网友B:
这个胶绝缘嘛,是什么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胶绝缘嘛,是什么胶

用的是热熔胶

网友:
不是AVI,是DVI............

网友:
DVI-I转VGA嘛,DVI-D要转换芯片的

网友:
太麻烦了,又不是avi

网友:
dvi也是数字信号,所以是直连,avi的话得用转换芯片了

网友:
呵呵是hdmi转DVI

网友:
费那个劲还不如直接买个现成的,才几元钱。

网友:
可以转成DVI-D,DVI-I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