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s6笔记本不充电,场效应管烫手有烧味!?

楼主(2020-02-07):
一开始是插上适配器电池不充电,单用电池,或单用电源常开机,系统右下角显示充 10秒就停了(不显示未充电,也不显示充电,只显示电源已插入)关机也充不上。

经过一通测量鼓捣,现在问题变了:
电池间歇性充电,充5秒就断了,过15秒又充,一直循环,
能充的时候摸充电的mos管(PQ47,qm3016D)烫手有异味!(电池充电电压19.5V,电源芯片4脚25V),充电一停温度马上降下来。现在也不敢插电池了拔了,适配器用着一切正常。

求大神指教该换哪个地方??会修家电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A:
换上下管 换人。。不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上下管 换人。。不然呢

上下管指的是哪个管。。 ,没修过这玩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指的是哪个管。。 ,没修过这玩意。。。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点 给你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点 给你看下吧

谢!

网友:
找专业维修点给你看一下

网友D:
自己能担风险的话,测测pq47的ds是否击穿,遇到过其他机子电源接口进来第二个隔离管击穿会导致补充电的问题,再不行换下充电芯片或者上下管。怕风险的话还是找专业的人员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能担风险的话,测测pq47的ds是否击穿,遇到过其他机子电源接口进来第二个隔离管击穿会导致补充电的问题,再不行换下充电芯片或者上下管。怕风险的话还是找专业的人员维修吧!

问题扩大就有的玩了

网友:
换人或者换主板!半桶水越搞越报废

网友:
既然有图纸,照着图纸跑一下隔离电路场管是否阻值都正常?

网友E:
电压应该是19V吧!16V证明后面电路可能有小短路,电流高,不停触发保护所以才间接充电的(个人猜想)

网友:
建议拿去电脑维修店   维修

网友F:
确定电源是好的吗?普通5A的维修电源可对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电源是好的吗?普通5A的维修电源可对付不了。

单用电源开机一点问题没有啊?原厂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应该是19V吧!16V证明后面电路可能有小短路,电流高,不停触发保护所以才间接充电的(个人猜想)

19.5V。。电池检测软件里测是16V

网友:
考虑后面有短路吧   测一下各路供电的对地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能担风险的话,测测pq47的ds是否击穿,遇到过其他机子电源接口进来第二个隔离管击穿会导致补充电的问题 ...

pq47仨脚都是19.5v。。。

网友:
先搞清楚 再下手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以前我也不怎么会修,一片大短路笔计本主板硬是给搞报废了,行家秒杀的事给我干杂了想想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