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TX-270SE

楼主(2020-02-07):
奇怪的ITX-270SE,这POS机不触发,IO是IT8712F-S,第71脚SLP_S3#——0V(不正常),这个是桥给IO的信号高电平正常想试下桥的工作条件,手碰到32K晶振的时候,主板就上电了,不过蜂呜器就一直响!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晶振或谐振电容坏了,一直响能显示吗?是不是没插风扇呢?

网友:
晶振换过故障一样的,晶振波形正常,不知道从那下手,图纸也没有,Io是it8712F-s,南桥82801GB

网友A:
开关到IO的第75脚不通

网友:
桥的SLP_S3#没有高电平出来,桥工作不正常!新手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到IO的第75脚不通

中间有电阻,找一下, 实在不行就飞线

网友:
谢谢!果然有电阻!

网友:
查到问题了!这里电阻值不对,我现拆掉电容试试!

网友:
拆掉已经没有阻值了!

网友:
重新换上一个1UF的电容

网友:
可以开机了,但蜂鸣器一直响!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
明天看来写一个数据试试!

网友:
搞定!!!!原来之前更换过的晶振不合适!换回原机的晶振就正常了!完美!干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