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T50 大拆解系列之① 拆喷头 清理废墨

楼主(2020-02-07):
手头得到一台别人不要的EPSON  T50 。
在家闲的发疯。全拆了。
后续如果有时间,会有喷墨连供原理,液体压强知识奉上。

这是连供外置盒。故障是喷头堵塞,有时会卡纸。
----------------------------------------------------------------

上盖 ,外壳,拆掉。4颗粒螺钉 拧掉就可以拿下

先把6色墨盒对应的那一块取掉。
用弯头镊子,把塑料卡扣按下去,就可以拿出来。
塑料卡扣在2端,黄色和青色标志下方,背面。

喷头 3颗螺钉 拧下

摘掉排线

喷头,放在95%酒精里面泡

这个泡了2天 弄好了

废墨垫,已经饱和了。拆出来清理一下

弄了3盆水,清干净了

晾干。

这是第一遍清洗的废墨,颜色很重。
1L的茉莉花茶瓶子搞了一瓶。
留着当钢笔水用。

这是打印效果。 打了30多张彩条图。
黑色已经恢复正常。
黄色的还有些堵塞,
又打了20多张,6色喷头全部恢复正常。

网友:
不错

   动手能力6666

  chinafix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打印机搞得挺溜的

网友(2020-03-26):
放了多久的给清开了?

网友(2021-01-02):
大家不要照图拆这个打印头,不然排线必出问题。看图排线的弯了。

网友:
要把排线的两边盖板拿下来然后先拔下弯的那根根排线,最后再去下有颜色标志的这个板才行

网友:
喷头能不拆,就别拆,有80%可能拆下来泡后就烧喷头了

网友:
泡喷头除了酒精,还有什么比较好用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