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机器。各位师傅你们好,我

楼主(2020-02-07):
acer 机器。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修手机的,电脑板子不太懂,我这里有一台宏基电脑,可以开机充电有图标,但是没电流。我测量电压,19V聪尾插进,送到黄色圈圈的芯片,这个芯片输出到旁边大电感,然后直通电池座,现在问题是,黄色圈圈芯片有19V输入,通大电感输出端只有0.8V,拿掉黄色圈圈芯片这个脚也是0.8,不懂电脑,我只是用修手机的基本知识判断,可能这个黑色芯片坏了,不输出。我想请各位修电脑的大师傅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A:
这个我看着像用来开启屏供电的场管,不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看着像用来开启屏供电的场管,不是芯片

但是直通电池座正极的,屏开启信号在vcc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看着像用来开启屏供电的场管,不是芯片

师傅好,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mos7934,这个管子是负责充电的吗?

网友:
如果是芯片在网上都能查到引脚说明

网友:
位置不对头的感觉

网友:
建议你学习一下再维修 公共电压19v 待机3v 5v搞清楚才修,比手机复杂好几倍,要不然只能修烂

网友:
不要瞎搞,搞清楚问题先

网友:
看下图纸。 红色那个是不是充电的电感?  ,还有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具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