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电脑。电脑主板小白请求充电问题。

楼主(2020-02-07):
acer 机器。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修手机的,电脑板子不太懂,我这里有一台宏基电脑,可以开机充电有图标,但是没电流。我测量电压,19V聪尾插进,送到黄色圈圈的芯片,这个芯片输出到旁边大电感,然后直通电池座,现在问题是,黄色圈圈芯片有19V输入,通大电感输出端只有0.8V,拿掉黄色圈圈芯片这个脚也是0.8,不懂电脑,我只是用修手机的基本知识判断,可能这个黑色芯片坏了,不输出。我想请各位修电脑的大师傅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A:
这个要具体看电路图查充电条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具体看电路图查充电条件等

这种板子有图吗?请问大师傅,电脑主板的图一般再那里找或者购买?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 你查下那个黄色圈里面的芯片型号 查下其工作状态

网友C:
看你技术,测试电池接口比测试这个地方来的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技术,测试电池接口比测试这个地方来的快些

就是因为电池座木有电压输出,我也没图,顺线路往回走,量到这里木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 你查下那个黄色圈里面的芯片型号 查下其工作状态

大师傅,我就没有研究过电脑主板,手里也没图,您可以指点我一下去哪里弄图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外壳感应开关的,Acer的机器大多数都是有外壳感应开关的

网友:
笔记本不装电池是测不到电池电压的

网友D:
图片上看起来黄色圈旁边是掉件了吗,好像是个电容

网友:
你剪头弄得那个电感不是充电电感。

网友:
有点象搞错地方了。

网友:
超薄本?S7?

网友:
先上网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方式,状态,然后测量是否正常。不正常换掉

网友:
图片上看起来黄色圈旁边是掉件了, 少个电容 仔细看看 。

网友:
根据板号找图纸,一般论坛里有。没有去某宝看看

网友:
修手机的修笔记本,难度大点,修笔记本的修手机应该容易些,事在人为, 楼主得找图纸分析电路,

网友:
这是充电电感

网友:
测试电池接口比测试这个地方

网友:
看楼主发的照片,估计芯片EU2是BQ24725,这个隔离保护芯片控制的两个NMOS管如果坏了,会这样的,可以试着换一下Q28,Q29,也查一下芯片ACDET的电压吧。

网友:
充电芯片控制的。要懂充电原理。要不然修不了

网友:
没主板图纸就找找看芯片原理图呗,不通电,就要看mos管好坏,还有en信号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上看起来黄色圈旁边是掉件了吗,好像是个电容

滤波的,一排应该有3个,少一个没关系,一个也没有的话插接口会冒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