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电容在路测试只有330左右正

楼主(2020-02-07):
电视电容在路测试只有330左右正常嘛,这个写着400V

网友:
电视指示灯亮几秒就无反应了,12v输出没有反应

网友:
400 v是耐压值

网友:
连接屏幕线的12V输出为0

网友:
国家电网送来的交流电压233V**1.414约=330V直流电,所以你的测量结果是对的

400V是电容的标准耐压值,超过400V就非常容易爆炸了。

网友A:
你不会只停留在换电容的水平吧断开12V后级,再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只停留在换电容的水平吧断开12V后级,再检测.

怎么断。。。

网友:
看来楼主基础没学好

网友B:
我根本没学过。。。业余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根本没学过。。。业余爱好

业余的话,小心高压不要触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的话,小心高压不要触电就行。

好的,谢谢,我一直都很注意高压板的,尽量不去碰

网友:
液晶电源pfc电路升压跟定是耐压400v

网友:
我的天,楼在还在吗,这个是最基本的呀,去学习一下基础才动手,这样搞有生命危险的,相当于一个电池,电容上面写的400v是不能超过耐压400v的意思呀,需要用到400v以下的电路中的意思 一般需要比标的耐压值低百分之几十保证安全

网友:
还在,高压部分有危险一般我都是先等等再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