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电池检测角引起自动开关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0-02-08):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自动不定时重启

  【故障分析】:分析,根据客户表达是不定时自动开关机,问题应该出在电池

  【维修过程】:首先排除电池问题引起

  手机插上电脑发现无电池,测量电池座有阻值550左右数据正常,更换电池,问题一样,说明问题在于主板,更换充电芯片U1401,问题依然一样,手机显示不支持些配件,更换数据线,问题也一样,更换USB芯片U1700问题也一样,后面发现电池数据脚没电压,于是就从硬盘附近3V电容C0633供电借电加一个2.2k电阻飞到R2511电池座上,上机测试结果

  【维修结果】:

网友:
图纸哪里找得到R2511,只有FL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