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X自动重启案列 附重启日志

楼主(2020-02-08):
      一台x用户刷机后不进系统,每次进度条刚要跑完的时候就重启,断开尾插排线就成功进系统。观察重启日志为图1。
        拿一根组装排线装上,出现3-4分钟自动重启,查看重启日志如图2。

      更换几根组装排线都一样。最后在ID机上拆原装排线搞定。所以注意:x组装排线不能用。

网友A:
赞一个,有没有各种重启记录代表的故障点的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有没有各种重启记录代表的故障点的表格

论坛里面就有的。

网友B:
就是非原装的排线是无法用的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非原装的排线是无法用的对吗

我试了几根组装的都不行。

网友:
I2C 1总线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几根组装的都不行。

那生产这种组装的排线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生产这种组装的排线有什么意义?

以后会解决吧,我只是发出来让大家别走弯路而已!!

网友:
也不一定就是排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