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u1511和mdu1516区别

楼主(2020-02-08):
mdu1511和mdu1516能通用

网友A:
mdu1511是100A,2.4mΩ

mdu1516是47.6A,9.0m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u1511是100A,2.4mΩ

mdu1516是47.6A,9.0mΩ

测量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只要沟道相同,平时都是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u1511是100A,2.4mΩ

mdu1516是47.6A,9.0mΩ

参数不一样,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