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LG9CMB6E0_REV:E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2-08):
型号:炫龙独显DALG9CMB6E0_REVE
故障:上电0.26A定电流不亮机
CPU为七代单U,拆机检测电压除了VCCSACPU供电外都有电压

测量PWRGD信号,HWPG有、H_VCCST_PWRGD有、VRON也有,NCP81218得到VRON后就应该产生VCCSA供电,应该是NCP81218坏或者VCCSA这路供电出现故障

翻完料板都没找到NCP81218只找到NCP81208六代板用料应该可以代用(论坛有代换案例),直接更换
换完VCCSA 供电产生
电流已经跑到起来了,装机测试
轻松点亮,机子修复

网友:
有了代换经验,下次缺芯片就可以找代用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NCP81218可以用NCP81208 代换,谢谢分享

网友(2020-04-23):
你确定?218和208引脚数都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可以用,找了81206个没注意看,引脚数不一样,,208能用

网友:
不错不错,炫龙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代换的经验很重要,一下子找不到相同的芯片时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