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960 4G点不亮维修两例

楼主(2020-02-08):
型号:GTX960-DC2OC-4GD5-SI
故障:点不亮,经测量两块显卡均无核心供电
第一块:测量核心供电无,没有核心供电自然也没显存供电,先修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08TK可参考UP1608PK的引脚定义,首先测量一下UP1608TK的开启信号,3脚为开启经测量无电压,跑线找到开启的三极管,直接拆掉
拆掉之后核心供电顺利产生,然后亮机
第二块:也是无核心供电
测量UP1608TK的开启信号为3.3V
UP1608TK这个电源芯片不容易坏没遇见过坏的,先不怀疑UP1608TK坏测量UP1815P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发出基准电压,S74A丝印代码对应的型号为UP1815P

量一下这个REFINREFOUT判断S74Aup1815p)是否损坏
REFIN0.9V
REFOUT0.03V

REFOUT0.03V
很明显就是S74Aup1815p)坏了,用S74可以代用,更换
更换后量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已经产生
装系统烤甜甜圈一切正常,显卡修复
最后附上此显卡备份的BIOS ASUS

 会员1585517300鑫豆2025-4-12 19:49
 会员803469300鑫豆2025-4-10 20:53
 会员1164910300鑫豆2025-3-14 22:31
 会员1584973300鑫豆2025-2-25 18:47
 会员142089300鑫豆2025-2-8 09:39

网友A:
请教:S74A(up1815p)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损坏?
REFIN:1.06V    REFOUT:1.06V
REFIN:0.9V    REFOUT:0.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S74A(up1815p)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损坏?
REFIN:1.06V    REFOUT:1.06V
REFIN:0.9V    REF ...

REFOUT只要输出0.9~1V  S74就是好的,REFOUT是给UP1608TK提供基准电压的,就是REFOUT为0.6V核心供电就会对应输出0.6V,REFOUT偏大偏小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S74A(up1815p)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损坏?
REFIN:1.06V    REFOUT:1.06V
REFIN:0.9V    REF ...

REFOUT电压不是绝对值,功耗大时是会调整电压的,超频也会加电压

网友:
老司机,楼主修的跟玩似的。

网友A:
再请教:第2个显卡,还没有亮机,测量UP1608TK的开启信号EN引脚怎么已经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第2个显卡,还没有亮机,测量UP1608TK的开启信号EN引脚怎么已经有3.3V

UP1608TK的开启是显卡上电12V转5V后就已经产生了,UP1608TK的开启只是开启核心的供电,一个供电的产生的前提就是EN

网友:
强大,显卡有点位图吗

网友:
技术相当过硬,看来是老手了

网友:
老司机,开车顺手

网友:
强大了。高手。

网友:
这个师傅技术不错

网友:
高手 技术相当厉害

网友:
厉害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B:
三极管拆了,不用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拆了,不用替换?

不用,强制开启核心供电影响不大,上电时序控制在主板上

网友:
厉害要学习啊,什么时候我也行

网友:
修显卡有点坑,搞不好就带走自己的一套

网友:
次奥。。。。这么溜的嘛。

网友C:
请教显卡屡烧核心供电上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显卡屡烧核心供电上管是什么原因?

G极悬空,驱动芯片坏,电源主控芯片坏

网友:
技术了得,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强大

网友:
拆掉是强行上电的意思 么

网友:
师傅这款显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吗

网友:
没有,显卡资料很稀有

网友:
来个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D:
up1815p拆掉不装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1815p拆掉不装行不行

肯定不行,拆掉的话会没有基准电压也就没有核心供电了

网友:
高手,不愧是过江之龙!!!!!!

网友A:
第一个,跑线找到开启的三极管,直接拆掉拆掉三极管之后核心供电顺利产生,然后亮机。看不明白
觉得必须补上2个三极管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跑线找到开启的三极管,直接拆掉拆掉三极管之后核心供电顺利产生,然后亮机。看不明白
觉得必须补 ...

拆掉控制的三极管,UP1608TK的EN直接由上拉电阻上拉为3.3V,去掉开启时序控制也就是强制开启核心供电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控制的三极管,UP1608TK的EN直接由上拉电阻上拉为3.3V,去掉开启时序控制也就是强制开启核心供电

服了。老司机级别才知道这些

网友:
只要不是核心坏了。都是有价值的。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显卡都修得这么六。

网友:
高手就是快

网友:
型号:GTX960-DC2OC-4GD5-SI
故障:点不亮,经测量两块显卡均无核心供电
第一块:测量核心供电无,没有核心供电自然也没显存供电,先修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08TK可参考UP1608PK的引脚定义,首先测量一下UP1608TK的开启信号,3脚为开启经测量无电压,跑线找到开启的三极管,直接拆掉
拆掉之后核心供电顺利产生,然后亮机
第二块:也是无核心供电
测量UP1608TK的开启信号为3.3V
UP1608TK这个电源芯片不容易坏没遇见过坏的,先不怀疑UP1608TK坏测量UP1815P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发出基准电压,S74A丝印代码对应的型号为UP1815P

量一下这个REFINREFOUT判断S74Aup1815p)是否损坏
REFIN0.9V
REFOUT0.03V

REFOUT0.03V
很明显就是S74Aup1815p)坏了,用S74可以代用,更换
更换后量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已经产生
装系统烤甜甜圈一切正常,显卡修复
最后附上此显卡备份的BIOS ASUS

 会员994840300鑫豆2026-1-12 20:10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5-9-10 15:02
 会员126482300鑫豆2025-8-3 04:43
 会员1580346300鑫豆2025-6-30 17:01
 会员1585517300鑫豆2025-4-12 19:49

网友:
学习了!显卡修的很少!而且显卡应该不好修!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楼主真是大神!~谢谢分享!向你学习!~

网友:
厉害厉害 思路清晰
干得漂亮!

网友:
显卡这一两件少修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6666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网友:
显卡不好修,学习资料少,楼主老司机

网友:
REFOUT电压不是绝对值,功耗大时是会调整电压的,超频也会加电压

网友:
厉害了,上次显卡坏了,寄淘宝,说是芯片坏了,以后淘宝不能选啊
syl2018
上次寄淘宝,回来一个电源控制芯片搞没了。没修好!
详情

网友:
我已经支持了,还是要把三极管装回去

网友:
大神级的,学习了

网友:
技术牛逼 显卡碰到都不会接 这种应该很贵吧 所以才有价值

网友F:
lz是怎么跑线,可以分享一下吗
看过孔,二极管档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是怎么跑线,可以分享一下吗
看过孔,二极管档量

网友:
楼主分析 细腻 厉害了....

网友:
现在修显卡才有意义   修主板意义不大了,除非修统货主板

网友:
强大,, 显卡我看见就头大

网友G:
我想问下  正常基准电压输入0.9  输出是多少 也是0.9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  正常基准电压输入0.9  输出是多少 也是0.9吗

是的,输入和输出偏差不大的

网友:
胆大心细,先简单后复杂,经验就是干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输入和输出偏差不大的

x谢谢你的 回答 还没修过显卡

网友:
修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强制开启核心供电!牛

网友(2020-03-10):
版主是不是经常修显卡、。。。

网友:
楼主厉害。最难的估计就是啥电压都在,就是点不亮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收藏,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