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 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8):
型号:P8B75-V REV2.00
同行送来的主板说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裸板短接绿线强制上电,风扇动一下没反应了,拆下CPU供电电源不保护,测一下CPU供电烧了一相,为了省事我把上下管、RT9611A和电源主控都一起换了

换完信心满满装CPU开机,不料主板上电瞬间掉电了不重启,再按开关又上电一秒后又掉电....
测量电压发现VCCIO电压不起,测量PR76发现有阻值增大情况这个是APW8720B的保护电阻,判定APW8720B坏直接更换

换完之后开机不断电了,检测卡的复位灯亮起了,只是不走码,插喇叭也不响
怀疑CPU坏了,换了两个CPU,CPU放在其他主板是好的,排除CPU坏

刷了BIOS也是一样情况....复位不跑码

测量主板PCI-E 时钟和复位

PCI-E的时钟是有的

PCI-E的复位没有,PCI-E复位是由IO得到PLT_RST后发出的
测量S_PLTRST#平台复位电压

S_PLTRST#信号竟然只有1.1V肯定是不正常
查S_PLTRST#去往的地方1. S_CPURST#(S_PLTRST#经过电阻分压得到S_CPURST#)2. 给网卡RTL8111F复位 3. 给NCT6779D复位
测量S_CPURST#的分压电阻的阻值都是正常的,剩下就网卡和IO拉低或者南桥本身拉低
先从简单的开始排除,先拆网卡

拆完网卡测量S_PLTRST#和PCI-E复位

复位已经有了,喇叭已经叫了
上内存接显示器

终于显示了,主板修复!

网友:
高技术的大师

网友:
H61和b75  Z68的主板有时候也很难弄!楼主技术精湛啊!加分支持了!

网友A:
故障确实比较多呀
1.CPU供电短路
2.无VCCIO电压
3.无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确实比较多呀
1.CPU供电短路
2.无VCCIO电压

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一块板子会有多种不想关的毛病,而且每一种都能导致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一块板子会有多种不想关的毛病,而且每一种都能导致不工作。

修过类似故障主板一般,PWM芯片坏两个以上一般是电源问题引起,有时候修好了主板客户拿回去装上又不行烧的又是同一个地方绝逼是电源坏

网友:
大家时间多了,老大难的板子就能杀好。不过网卡不是太好焊接。

网友:
技术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C:
vccio是什么电压?起的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io是什么电压?起的什么作用啊

总线供电 为南桥和CPU的信号上拉

网友:
楼主是真的强大。
这么多故障,都搞好啦。

网友:
楼主好耐心呢,佩服佩服 刚好也有一张这主板 通电掉电

网友:
学习充电中,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2020-05-02):
楼主技术精湛啊!加分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精湛啊!加分支持了!

加分了?哪呢???

网友(2020-06-20):
我也遇到过,网卡损坏用手摸网卡 IO,坏的话温度会好高。

网友:
学习关注了,希望留住继续发帖。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