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启动不了,插上电源启动风扇转两下就停了

楼主(2020-02-08):
电脑主机启动不了,插上电源启动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次按开机按钮没反应,需要拔掉电源等一会启动还是转一下就不动了!
视频在附件里,大佬们帮忙看下!

启动

网友:
主板有短路,CPU供电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电源,可以解决

网友:
看着过流保护了,

网友:
找专业的修理帮你看

网友:
1.电源坏,2.主板CPU供电电路短路,引起保护,3.CPU坏也可导致保护

网友:
检查一下 CPU供电

网友:
先更换电源,在测主板是否短路。

网友:
很明显的过载保护,你要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