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 白光952 换 白光928 220v 变压器

楼主(2020-02-08):
110v 白光952 换 白光928 220v 变压器
本人一直用着白光928 用着还可以就是遇到2t的pcb板会吃点力
不久前网上出现951还很便宜就入手了
951用着比928可是好的多感叹了
前天看到网上出现要出手110v的952的有点动心就是有点贵
然后也上网看了看全新的更贵!!!
想着我手里有2个928能不能把一个928的变压器安装到952上用
昨天联系卖家讨价还价结果失败一点都不给让!!!
不过最后还是买了
今天接到邮包打开成色还可以吧比想的要旧一点!!!
马上开始拆换焊接15分钟搞定接电源显示了蜂鸣声刺耳
接上951的手柄一样蜂鸣不停
应该是2个手柄都要接上才会停
看看能不能升温吧设置为420度点焊锡化了
找个料板imac 820-3299的试了下有点费力设置450度还可以能用
然后再用951的450度试了下比换了928变压器的952要好一点
928的变压器用在952上是可以用的比原装的变压器要逊色一点不过一般主板用着是够了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一组,哪组不用长按哪组数字(1或2)1秒以上显示888关闭,显示000启用。好像.....百度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一组,哪组不用长按哪组数字(1或2)1秒以上显示888关闭,显示000启用。好像.....百度有说明书{: ...

试过了不行好像没有通过自检要有2个手柄才能通过自检买2个手柄再说吧 谢谢您
手柄好贵烙铁头也好贵都要原装正品差不多要1500大洋左右!!!

网友:
手柄+烙铁头+底座 1500多大洋 买这个fx-952 根买个全新的fx-952 都差不多了!!! 因为还得加上白光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