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可以正常开机,出现w

楼主(2020-02-08):
【求助】电脑可以正常开机,出现windows界面时鼠标键盘亮着,一登入桌面马上就不亮了,鼠标键盘就都不能用了。从按下开机键到进入桌面前鼠标键盘都亮,bios也可以用鼠标键盘。如果出现进入桌面后鼠标键盘不亮的情况一次后需要把主板电池拔了放电后才能在再次开机时鼠标键盘会亮但还是到桌面就不亮了,如果不放电那么下一次开机一直到进系统鼠标键盘都不会亮。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简单,不要用精简系统,不要用本网站发布的然后系统,全部有后门,有流氓软件,强烈建议去《我告诉你》网站下载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简单,不要用精简系统,不要用本网站发布的任何系统,全部有后门,有流氓软件,强烈建议去《我告诉你》网站下载

网友:
系统问题吗?

网友:
先用PE或者WinToGo进去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出现掉电重启,再根据情况选择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