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1自动上电不开机

楼主(2020-02-08):
B75MA-E31,MS-7808 VER1.0,本来sata接口变形,换过一次,后来那个sata接口又碎了,今天重新换了一下,结果换好就不开机了

插上cpu的4pin通电风扇自动上电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如此反复,只插24pin的话自动上电风扇一直转,不跑码

也不知道搞sata接口怎么影响到的,早知道不用铝箔纸做保护,用美纹纸就好了

请问从哪里下手,自己的电脑,在线等,急

=======================补充=======================
1.已尝试刷BIOS,问题依旧
2.把sata接口拆了下了,居然不会自动上电了,但是仍然是不插4pin风扇转,插上4pin按下开关一直反复上电
3.想看一下pwm芯片的vrd en是不是出来了,结果把qfn引脚搞得不太正常,补焊一下现在12v大短了,cpu供电部分的所有mos管的d-s两极全部短路了

网友A:
焊接的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地方检查一下

sata就7个触点啊,检查了没有毛病
接上电源自动上电是什么鬼啊,感觉毛病好多啊

网友B:
锡纸去除干净,否则会短路的。拉低APWROK,检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锡纸去除干净,否则会短路的。拉低APWROK,检查一下CPU供电。

我清理过板子了,还把sata接口拿掉了,现在只是不会自动上电,别的问题都还在

我是个菜比,请问在什么位置检查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清理过板子了,还把sata接口拿掉了,现在只是不会自动上电,别的问题都还在

我是个菜比,请问在什么 ...

取了CPU,插上4针看会不会反复上电呢?CPU供电当然是在MOS管和电容上测啊,我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了CPU,插上4针看会不会反复上电呢?CPU供电当然是在MOS管和电容上测啊,我晕!

取了cpu问题也是一样的,趁着通电的一瞬间量了几个mos管,发现画圈的D级有12v,别的脚和没有画圈的mos管各脚均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了cpu问题也是一样的,趁着通电的一瞬间量了几个mos管,发现画圈的D级有12v,别的脚和没有画圈的mos管 ...

那就清洁一下CPU装上去,强行上电再查CPU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当芯片价卖了吧

网友:
主要是有颗e3,板子没了cpu也就废掉了,好不甘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