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DDR4内存条物理测试设备,防止插主板烧掉主板 --- 谢谢

楼主(2020-02-08):
          各位大侠,找DDR4/DDR5内存条物理测试设备,即不通过主板和电脑windows软件的情况下检测内存条是否短路。
          就是测试内存不短路,防止插在主板上烧掉主板的内存条检测设备。

          各位知道如何检测内存条是否短路么(目的是为了防止烧掉主板),谢谢!

网友:
根据引脚定义图,测量金手指的对地阻值

网友:
测量引脚查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同的DDR4内存条引脚对地的阻值都不一样么?

网友A:
短路最高2.5还能高嘛

网友:
有没有哪位量过DDR4的脚对地的阻值,最小的阻值和最大的阻值是多大,看下用多大的量程量电阻的仪器,精度不知道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最高2.5还能高嘛

谢谢,问下2.5是欧么?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下2.5是欧么?还是?

内存上工作电压最高VPP,2.5V 噢,还有个VDDSPD 3.3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上工作电压最高VPP,2.5V 噢,还有个VDDSPD 3.3v .....

谢谢,你是说用电压的方式量测内存是否短路?如果内存短路了一上电不就会坏了么?在插入主板进行烧机测试之前找出是否短路(防止烧坏主板)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有短路电源会保护的,不可能烧主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