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输完密码显示数据恢复中

楼主(2020-02-08):
客人拿了一台iphoneX 重摔后触摸不能用,发现下层板变形了,拆了下层板的中框掉点一大片,就想直接换板。 搬了下层板的wifi 基带 和基带码片,  开机后输完密码后 , 又要求输两次密码确认 然后显示数据恢复中的进度条  跑完后进密码界面 输完又重复 是什么情况?

网友:
都没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nfc在哪层板,搬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fc在哪层板,搬一下

谢谢大神指点,搬了nfc芯片,就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正常不是就要搬wifi,基带,和基带码片吗? 不管怎样,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指点,搬了nfc芯片,就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正常不是就要搬wifi,基带,和基带码片吗? 不管怎样, ...

所以说啦 虽然我都不知道NFC在哪 可是我知道NFC的情况  8以上必须搬

网友:
硬盘 CPU 通信方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