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个问

楼主(2020-02-08):
有一个19的液晶主板给烧坏了,元件没有型号了,谁有图纸给一个谢谢。

网友:
图不全吧。。。。。。。。。。。。。。。。。。。。。。。。。。。。。。。。。。。。。。

网友:
生产厂家和具体型号,具体损坏的元件也不给,谁好帮你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表达的可能不清楚,这款板子有几个地方烧糊了,我需要这个图纸,上面给的是版号,我用的图纸查找烧糊原件的型号,准备给他安上去!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
建议换板,10块到30块不等,不需要同型号代换

网友:
你这不是版号吧  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
找到了,谢谢老师们!

网友:
拍个整体板淘宝搜图

网友:
华硕的老显示电源板,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
主要是应急使用,现在是特殊情况,没法从网上淘,平常是不够功夫钱,顺便练练技术。

网友:
电源板就是没有图纸才难搞啊,只能靠芯片数据手册和跑线路

网友:
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首先确定故障在高压部分,还是供电部分。
是高压部分就用通用高压板代换。
是电源部分就用通用电源模块代换。

网友:
谢谢师傅们,高压的部分改LED了。

网友:
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