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联想 X230 用电源 电池开机正常,同时插上大电流维修分析

楼主(2020-02-08):
     接修一台不知道是几修的联想X230笔记本  客户拿过来说,找了几家修没修好,让我看看,我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一想可能是我的可调电源不是很精准,没在意,也算正常,
按开机键开机也是正常的,
过了几秒(大概七八秒左右)后,我的可调电源亮起红灯,
就直接大电流了,并且电压拉低到了14.5V左右,  一般的大短路,也是一插上就大短路,并不会是过几秒(大概七 八秒左右)后,才大短路的,瞬间感觉问题不简单。
拆开一看,主板两面都是修过的,
一般的主板大短路都是很好修的,无非就是电容短路 MOS击穿导致后级芯片损坏,但是这台机器,单用电源适配器开机也是正常的,单用电池开机也是正常的,排除了主板上电容短路或MOS管击穿的问题。
既然单用电源或电池都是正常的,那说明隔离保护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是出在电池管理芯片或电路部分或电路切换控制部分出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地切换到电源或电池模式,导致电源和电池都同时在供电,从而引起主板上开机七八秒后,出现大电流现象,这是我的维修思路。
THINKPAD 的电路在维修笔记本当中,是比较难理解的电路,要是出了问题,也是比较难修的电路,首先我想到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导致,于是分析了下
测量DISCHARGE2,为低电平0V,Q57 Q582是2个N沟道的小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现在是低电平0V,处于截止状态,Q54是一个PNP型的数字三极管,B<E极0.7V左右时E C极才能导通,由于Q57处于截止状态,导致Q54内置分压电阻无法通过B极接地进行有效分压,因此B  E 极电压等同,也处于截止状态。

-PWRSHUTDOWN,为高电平3.3V,使Q60导通,DC_IN_F, 电源接口电压通过F16 , R629加到Q55的B极,Q55是一个NPN型数字三极管,B>E极0.7V左右 C E极导通,由于Q55的E极连接到Q60的D极,Q60的G极为高电平,D S极导通,Q55的E极基本上处于接地状态,Q55 B极>E极0.7V以上,Q55的C E极也导通,DC_IN_F 电压通过R630 R635再经过Q55 Q60导通接地进行分压后电压约为6.6V左右,Q51是一个P沟道MOS管,G极小于S极4.5V以上导通。

我分析一遍后,测量发现是完全正常的。
测量这里也是正常的
查完了条件之后,随手就换了一个BQ24760上去,换完了之后,故障依旧,再换一个还是故障依旧,换了2个芯片还是一样故障,那肯定不是芯片问题,只好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哪里没有查到位,测量了一下BQ24760的供电 20V正常,
测量检测脚位 ACDET电压2.58V正常,测量EXTPWR#为高电平 3.3VEXTPWR#正常应该为低电平0V才对,现在为高电平3.3V不正常,
EXTPWR#经过电阻 R308改名-EXTPWR
经过Q138导通,
导通后,改名-EXTPWR_ASIC,到达U39A 40 PIN ,作为电源适配器的输出检测。
测量来测量去,
测量到U4536 PIN AVCC电压,发现不正常只有0.56V
接下来查一下这个电压是来自哪里,查图纸发现这个电压就是电源接口处电压,经过二极管D122,再经过220欧电阻 R1534 R1535 到达U45 36 PIN,为芯片提供供电
主板上找了半天才找到D122 所在位置,发现这个小二极管PCB位置上空的,主板焊盘上也没有发现有焊接和动过的痕迹,D122一端是19.67V

一端是 0.56V
料板找一个二极管装上,再测量,电压恢复正常
再测量 U45 BQ24760 2 PIN EXTPWR#信号,输出低电平信号(EXTPWR#0V 有效
问题找到解决后,装机,待机0.01,恢复正常
装机,开机进入系统,不再出现大电流现象
进入系统后,测试同时用电源电池正常,充电电流正常,

测试其它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D122掉件了,补上就OK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我在头条上看你视频了,高手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被人拆掉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头条上看你视频了,高手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   幸会   过奖了!
这是年前接的一台机器,这种故障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当时修的也是一脸蒙,慢慢整理思路后,才将其修好,昨天闲着无事,整理下,发个贴子,给大家观看,下次遇到类似同样问题,可以不妨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122掉件了,补上就OK 原来是这样啊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其实我是查了好几天,才查到,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被人拆掉了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从主板PCB上看不任何痕迹

网友E:
楼主一定是个严谨的工程师, 文章写得也有条理,配图也到位,看维修台面,很整洁,给个赞

网友E:
另外这个保护隔离芯片,供电不够,居然公共点电压正常,IBM的这个bq24760,只负责给电池充电, 保护隔离跟他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定是个严谨的工程师, 文章写得也有条理,配图也到位,看维修台面,很整洁,给个赞

感谢评论,本人水平有限,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这个保护隔离芯片,供电不够,居然公共点电压正常,IBM的这个bq24760,只负责给电池充电, 保护隔离跟他 ...

这种故障我也是第一次遇见,思路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到位,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电路理解透彻,高手啊

网友:
是个高手 ,原来少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高手  这种问题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   幸会   过奖了!
这是年前接的一台机器,这种故障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当时修的也是一脸蒙,慢慢整理思路后,才将其修好,昨天闲着无事,整理下,发个贴子,给大家观看,下次遇到类似同样问题,可以不妨参考下。

好的 头条私信你  有时间看一下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这个保护隔离芯片,供电不够,居然公共点电压正常,IBM的这个bq24760,只负责给电池充电, 保护隔离跟他没啥关系。

有点关系的,EXTPWR到U39(TB62515FG)不正常或不稳定的话会导致其控制隔离管的电压输出不正常

网友F:
高手啊,我估计,这是去哪里清灰了,把件很弄掉了。

网友G:
楼主厉害,以前刚接触修IBM时一个保险坏了能修一天。

网友H:
经过各种分析判断 最后只是一个二极管的问题  这样该收多少钱呢?

网友I:
这个系列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过各种分析判断 最后只是一个二极管的问题  这样该收多少钱呢?

收费200元,二极管价值0.1元,技术价值19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系列看着就头疼

是的,这个系列的,一个信号同时连接到几个芯片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以前刚接触修IBM时一个保险坏了能修一天。

正常,每个人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我估计,这是去哪里清灰了,把件很弄掉了。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其实我是查了好几天,才查到,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J:
楼主整篇文章教科书式的给我上了一堂课,谢谢你,楼主。

网友K:
这个我估计人为故障吧! 不可能掉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估计人为故障吧! 不可能掉件吧!

不知道,不清楚,不敢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这里是修好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整篇文章教科书式的给我上了一堂课,谢谢你,楼主。

           过奖了

网友L:
看维修台面,很整洁,给个赞

网友:
可以收藏了 这个案列学到许多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维修台面,很整洁,给个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