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买不到好的ntmfd4901。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求助

楼主(2020-02-08):
战神K610D-I7 ASUS TWS通病
不定时掉电,PQ25更换,
这个机器我已经碰到二台了。故障都是不一定时掉电,拆机看发生管子正反面都是发黄,第一台更换了这四个管子

换上去之后马上就掉电,再点不亮了,上电到0.2不出CPU供电。从此心里有阴影了。
今天又接到了一台,还是不定时掉电,拆开看又是发黄,打算一颗一颗的换,结果换好第一颗PQ25一上电又掉电,然后不出CPU供电,头大
我现在就怀疑我买的管子有问题,估计CPU也被烧了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好管子。或者代用的?谢谢。。。。。
或者直接给我地址

网友A:
不是管子问题吧!找个拆机的也行了,现在用这种复合管的板子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管子问题吧!找个拆机的也行了,现在用这种复合管的板子多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640c65e06529647d27285274.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06070a6de87101f69e3195a8.html

这二个管子能不能代换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还有海尔也有这个主板,广达代工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这个地方通病,而且电感发热也严重,平时换过没回来过

网友:
CPU坏了吧。这款机CPU越高坏的越快,供电复合管一换就换四个吧。找个四代双核的上去也便宜。

网友:
找料板拆呢?那个估计保准

网友:
找代用型号管子啊

网友:
有条件主控一起换

网友:
管子换不好烧CPU,
亏本的买卖,垃圾机器,碰到难缠的客户血亏,

网友:
测试好相关阻值 找个拆机的 (这个芯片买的也有好的) 焊接一定要焊接好

最好找个u先测试

网友:
这个板如果是i7的发热很大,电杆跟mos管都很烫,时间长了就会掉电,我改过用一根散热管给电杆跟MOS管散热就没事了

网友:
按着引脚定义可以测得到好坏的。

网友:
我买全新HP8S36换,四颗全换

网友:
看一下上下管波形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修过 还不用拆机 找开后盖都可以修

网友:
修过几台 只要复合管坏了 CPU几乎没救  换了复合管 CPU供电也要一起换

网友:
我的解决方案是拆掉一面的2个复合管,为什么我也没想明白。上4个就是不行

网友:
不是有三路嘛,再加一路上去

网友:
这个机器最好管子芯片电容一起换。我遇到电容不良老是烧管子,关键是很容易烧U

网友:
建议换主板,修起来血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