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电视屏坏了吗?

楼主(2020-02-08):
各位师傅这个电视是不是屏坏了?,还有这个屏接口是什么类型的?网上找不到是lvds那种。

网友:
看着像逻辑板

网友:
先处理排线看看,这种多数屏线问题.

网友:
逻辑板跟主板出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个看屏线接口有氧化,然后就是逻辑板

网友:
逻辑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逻辑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逻辑板伽马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肯定是首先拆开看排线接口有无氧化,然后就是检查逻辑板
0937---09年37周生产的,LCD屏,那么多年了值不值得修看使用情况,不行就报废

网友(2020-04-13):
逻辑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百分之八九十是屏接口氧化,用橡皮擦一擦试试。

网友:
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处理排线看看,这种多数屏线问题.

网友:
开机状态调整排线接头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再判断T-CON